KA7500针脚定义

楼主(2008-12-29):
KA7500针脚定义是怎样的。如果KA7500损坏,可以用其他的电源IC替换吗

网友:
去电源区看看

网友:
这种电源IC是啥板子上用的?我只在书上见过没见过实物。

网友:
可能是电源内的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
都是杂牌板子用这个
电源管理
我前天修个,正在量电压呢,结果手一颤动,火花了一下,短接了
板子彻底电压乱了,换了N个KA7500
内存电压一只3.3.原来是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