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我啊~主板蓝屏问题

楼主(2008-12-29):
我现在手上有二张主板都是这个问题~因为有点菜.请大家帮帮忙
是这样的,
主板是神舟P4M-E
主板可以点亮,但做系统就蓝屏.用Ghost  文件拷完后重启开始安装就蓝屏换过N张盘~!
用WindoWS xp   一步步安装..   在检测时蓝屏
蓝屏代码检了一下,,,都说内存问题.....
内存-硬盘-CPU  都换过确定主板问题
现还刷过BIOS  换了内存边上的6个电容...问题同上~
请高手给点思路,,,小弟谢咯~

网友:
电容型号和原主板上一样的吗,最近听说有时耐压值高了的电容不一定就100%可以代换低的,最好是用同一型号的代换,而且有时电容的质量也有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故障你测过硬盘吗,南北桥温度正常吗

网友:
还是再查查内存方面的原件。你可用专门测内存的软件装上好内存试试。

网友:
排除外设,去掉网卡,声卡 COM口芯片 在试下

网友:
把BIOS里的内存自检打开,还有把内存质量度调到3
有的主板,有的主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