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开机掉电!在线等

楼主(2008-12-29):
IBM X32 开机显示IBM LOG 过两秒就掉电~~请求帮助~~
掉电

网友:
X32得机子修得少,不过R32得机子是不装CMOS电池掉电以后再开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处理一下主板,看看3205有没有虚,在看看各电压都正常不,还不行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是不是核心供电,换个IC试试

网友:
开机当LOGE的修过几台是南桥影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