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山寨出现怪现象

楼主(2008-12-29):
接了一台17寸山寨,现象是拿来的时候通电后无显示,电源灯一直闪着绿色(接不接信号线都一样),我检查后,发现有一电容鼓胀,我换后就通电,电容又爆了。这种问题未见过,还请各位高手分享你们的经验。在此先谢了。拜托

    有交流才有发展,有分享才有提高

网友:
电容位置在哪里? 或是什么规格的 说清楚点

电容暴的一般是电压高过设计耐压  你查下和电容相连的电路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放大三极管 压降二极管 或是MOS管 最好是把图传上来 正反面一起最好

网友:
是二次的电容,规格是50V220uF,我换上大的规格100V300uF后,就通电。电容就不爆了,可灯还一直闪着绿色,还是无显示。未有这种经验修机真麻烦。真不如何下手

网友: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并伴随继电器的嗒嗒声.一般是电源负载有严重短路的地方.检查行管.升压管等大功率元件是否被击穿.

网友:
行管没有坏,二次输出的电压只有20伏左右,行管的电压也一样。

网友:
二次只有20V肯定不对   没有升压前都应该有 50V吧

网友:
把+B断开,接一个100W220V的灯泡,看看还短路不短路,

网友:
这个电容是滤波电容,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对应的整流二极管有软击穿现象。换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