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档50代码(已修复)

楼主(2008-12-29):
一台联想旭日150档50代码,北桥和南桥都换了,依然如此.......哪位兄弟遇到过?请指点

网友:
我也碰到过,清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我BIOS都已经刷新过了,

网友:
基本得看看是不是3205那边的事啊?

网友:
要是各电压都正常,最好先烧个BIOS

网友:
这个检测卡不熟 我用四位的 按正常来说 49-52-60 就亮了 挡50可以理解为挡49吧 那就是显卡  也就是北桥的故障喽? 但想到你是换过的 也不能不相信你的技术  所以有点迷茫  如果给我修我还在北桥和时钟周围找问题

网友:
我现在把故障点锁定在北桥周边,北桥我换了两块都是一样的代码,诊断卡我换了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代码。我感觉还是内存没有通过。

网友:
早上上班重新挑战这台本本,理清思路,在打内存槽阻值的时候,终于被我找到了一个不是故障的故障,原来这个本本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请看图:

网友:
台机换桥老是换不好,笔记本换桥那不是更难,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A:
现在本本已经修复,我也知道这个本本的使用者乱投医的经过了,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些无道德的无耻卑鄙行为。
   首先客户把笔记本送到本地一家电脑公司维修,由于电脑公司自身不会修,就送到南京的笔记本维修公司,具体是哪一家我就不指出来了,原机其实就是旭日150机型的通病,电源芯片脱焊,但是南京这个家维修公司,想赚黑心钱,就告诉本地电脑公司这台本本是北桥坏了,说要600多元,(这中间至少有200是给本地电脑公司的),谁知老天有眼,阴谋没有得逞,客户不修了,说价格太高,(失败!太失败)那怎么办呢???电源芯片已经加焊好了,又不能还原,哎!干脆搞点故障出来算了,所以就导致上图的结果。
   我顺便说一句:商道即人道!这样的公司以后是不会成大器的。更可笑的是本地的这家电脑公司被人像猴一样耍了,还不知道。。。。感康啊。。。。

网友:
接过两次南京修过的本本,都没搞好。遇到不懂的客户。料板也能装里面交差。

看来大城市生活艰难,要想生存必须出卖灵魂啊!
我还是呆在小县城自由快活。
不于修好别人修不好的为荣,以我修不好别人也别想修好为耻!

网友:
你都没有习惯打电流值?

网友:
是啊  跑到50    电流定在多少啊?

网友:
笔记本真难修

网友:
你这个代码应该不是50,应该是05H。你这个卡跟我刚买的卡一样的,代码是从右往左念。Insyde BIOS的05跟PHONIEX的38应该是一个意思。

网友:
对了,无边你说的对,我和我的PT卡对比了是反方向读的。

网友:
误倒人啊,呵呵,谢谢无边了

网友:
只是把电阻焊连了,要是我整的话,你可能就不好弄了。下电阻,换BIOS,电阻连焊。去掉小电容。。。。。

网友:
太狠了```那么一连不仔细瞄的话就已经不好搞了```
手软点嘛```给同行口汤喝喝啊```

网友:
在中关村这类人为的故障都是普遍的,哈哈。

网友:
做生意如做人,像那样的公司、、、、、、

网友:
我觉的凡事都是有原因的,不排除小俊说的原因,我想也有可能也有其它的原因.毕竟我们还不知道.不过从我们搞维修的来说.这样搞却实是不是很道德..

网友:
很多客户都是你告诉了他坏的地方 就不修了!
让你白忙活!

网友:
不过那做手脚的也太不会做了!如果小俟做手脚估计无人修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本本已经修复,我也知道这个本本的使用者乱投医的经过了,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些无道德的无耻卑鄙行为。
   首先客户把笔记本送到本地一家电脑公司维修,由于电脑公司自身不会修,就送到南京的笔记本维修公司, ...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说得倒容易..

网友:
怎么着也得搞断几根线吧,呵呵

网友:
同行们,我认为一切的事都有它的原因。豪华的外面内心是丑恶的

网友:
还好,碰到个不是那么黑的

网友:
真的下手不是很重,重的干脆拿打火机电两下,估计没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