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ATI 9700显卡这个掉了的电阻值

楼主(2008-12-29):
一块七彩虹 镭风 9700 pro CH板 AGP显卡,点不亮或格块状花屏,检查发现背面右下金手指上边一个贴片电阻脱落。(见快照-3小白掌型指点处)哪位有此型号显卡的请帮帮忙,告知一下此电阻数值,先谢了(看不清可用放大镜观看)。把第二张图片右键点击------图片另存为  下载到电脑里用看图工具把图片放大就能看清右下金手指上小白掌形指点处了。最好能寄E-mail:hezisu@sina.com 告知一下。

网友:
0欧姆,等下拍个图给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白 圈内的三个电阻是相同的0欧的电阻,另请问楼主在这图散热片上,白点底下的八脚是什么型号,
我的一片让朋友给搞不见了,一直修不好,谢谢。

网友:
回楼上的,我的那一块是APM7313 ,还有个IRFxxxxx 没看清!

网友:
这种电阻是没有标的,看不出来是多大的只能找相同的卡上拆下来测测才知道了

网友:
再求助,ATI 9700显卡掉了两贴片谁知是什么东东?

邪门了,又发现ATI 9700显卡正面右下处两个贴片脱落。不知是电阻或是电容,有没有标有数值?见图片白箭头所指处.哪位有此型号显卡的请帮帮忙,告知一下此两处是什么贴片?标没标数值,先谢了 !(看不清可用放大镜观看)。把图片右键点击------图片另存为  下载到电脑里用看图工具把图片放大就能看清右下处两个箭头所指了。最好能寄E-mail:hezisu@sina.com 告知一下。

网友:
楼上的兄弟,谢了.可焊上那个0欧贴片后,显卡花屏.检查又发现正面右下处两个贴片脱落。真邪门了,不知是电阻或是电容,有没有标有数值?见图片白箭头所指处.请各位再帮帮忙,告知一下此两处是什么贴片?标没标数值,再一次表谢意 !(看不清可用放大镜观看)。把图片右键点击------图片另存为  下载到电脑里用看图工具把图片放大就能看清右下处两个箭头所指了。最好能寄E-mail:hezisu@sina.com 告知一下。

网友:
我想请问下此卡晶振是4个脚的,能说下哪两个脚有波形吗?
我有块一样的卡(卡现在不在身边)只有一个脚有波1.7V左右,一个脚接地,其他2个脚都是3.3V (2个3。3V的阻抗也一样)
应该没可能只有一个脚有波的吧?

网友:
看着像贴片电阻你可以测一下周边的电阻是多大的对比一下
如果你懂维修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板线上的焊点对地阻值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直接在板上量是60欧!右边那个是电容!

网友:
晶振那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