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亮报警

楼主(2008-12-29):
接修一本本IBMT40~开机不亮电流档0。65
拆开光板上测试卡RST常亮不跑码。测各路电感L8 1。2V无输出。跑线路至1845~更换后RST灯正常~跑码89~85
加焊过3205~压过各大心片无效~请有修过相同问题的朋友给点思路下`
另外在AC口附近发现有高频音~类是于高压包坏了那样的声音~因为电压输出都正常所以没动手~
还有VCORE是1。6RST才1。07时钟0。39PG1。07`因为才刚开始学修本本`也不知正不正常~
麻烦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你事不事没装安全芯片啊?

网友:
你刷一下免安全芯片的BIOS看看,如若不行,你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你插内存和不插内存对照一下,看是不是一样,T40要跑到90才显示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空焊了,这种显卡问题多

网友:
顶一下贴子`~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