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的假负载的参考电压只有两个,有两个没有

楼主(2008-12-29):
杂牌845的假负载的参考电压只有两个,有两个没有?
请问这些是不是正常?还有这CPU也没有工作?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阿?

急得你们的回答!!!

网友:
478的假负载对不同的主板,测量时的数值不一样,你所说的有可能是正常的,我就遇到过几次

网友:
但是CPU还是不工作?为什么?

网友:
CPU上条件都满足,你改查下BIOS  南 北桥的电压 AD线 IO之类的

网友:
三大供电是否正常,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有一个 就可以  算正常

网友:
不知道两个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