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DE复位如何修

楼主(2008-12-29):
今接一主板复位灯常亮,测PCI\AGP的复位点有电压,IDE则没有电压,测周围元件无损坏,难道是南桥的事吗?请版主及同仁赐教!

网友:
好象思路不对吧,别的复位正常吗?能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开机但不亮,别的复位都有,只有IDE口1脚没有复位电压

网友:
应该先查供电吧。。。。

网友:
先查供电,在看看时钟正常否

网友:
楼主思路不清楚..看到复位灯亮就去测打值卡上的复位点,其实还是先电压再时钟,最后才是复位电路本身,我在没用打值卡以前一样可以修很多板,而且有不少能点亮的板子用打值卡测出来的数据并不是完全正常的.不要让这个影响了自己判断的方向.hehe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三大供电,时钟,然后压一下南桥,刷BIOS,换I/O试试吧

网友(2010-01-11):
我这也有块INTEL的,可以点亮,IDE一脚复位没有电压。IDE复位应该就是南桥直接供给的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请教高手 IDE口的复位和PCI的复位不是一路的吗?

网友:
1.IDE第1针到南桥间的元件坏,跑下电路看看2.南桥挂了(可以先刷下BIOS,在去判断南桥坏)

网友:
我也有块IBM主板,p35的,CPU的VTT供电不正常,虚焊,导致IDE不复位,走了好久的弯路

网友:
桥应该没事,估计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