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F7025——M2开机就断电

楼主(2008-12-29):
我有一块映泰的7025-m2学生板。开机就断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要反复开7 ,8次才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正常后关机再开机也没故障。不过,关机后停一段时间再开机又是上面的故障。COMS电池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感觉和温度有关。是不是天气太冷引起哪个原件失灵造成的。但又不能确定是那个原件。望高手或遇到相同故障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听说很多AM2的板子都有这问题
说是换个什么电容就好了

还没有修过这类板子

网友:
映泰的主板如果配的是航嘉电源,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这种事,不是看不上航嘉电源,不知是怎么回事,在网吧中的维护中发现的,半年左右主板就要换电容了,后换上长城电源就好,把换下的航嘉用在不是映泰主板上,一直好好的,郁闷啊,航嘉电源在国内是有名的品牌,跟映泰搭配为什么会这样,跟昂达的主板也是这样,自己认为是电源的阻抗不同和瞬间的电源脉冲损害的,请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
不会是换个谐振电容就好了吧,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是起振不良造成的

网友:
电源的问题
支持#3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经过代换确定是主板的事。而且发现开机前用吹风机预热一下。然后开机正常。郁闷。

网友:
能判断出需要预热哪个部分才能开机吗?

网友:
主芯片啦....

网友(2009-04-09):
应该CPU供电的上管激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