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大侠帮我看一下哪棵内存坏了?

楼主(2008-12-29):
    用R.S.T.检测内存 ,分别检测了DDR128M和DDR256M内存,出现了如下的显示.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软件,不知道是哪个内存坏了,请大侠帮我看看,先谢了!

网友:
小弟在此先谢各位好心人了

网友:
ddr128 是第6,7,8。 256的是第1。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可以用拆除法和替换法,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刚才检查了256M 的内存,发现果真第一颗内存有两只脚虚焊,我马上去补焊一下,成功的话,再回来跟大家说一声!

网友:
补焊后,这条内存好了,现在就是用这条内存开的机子,我滴神呀!想不了啊!真的修好了

网友:
不错,第一次修好东西,感觉真的很好

网友:
恭喜楼主学有所成啊!

网友:
不要忽视内存芯片虚焊和排阻虚焊/失效。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不用客气啦。我的回答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希望你也可以帮助论坛上的其它朋友。大家共同进步嘛。

网友:
我们没有内存测试软件,我们就是内存有毛病就三招,第一溜缓存,然后看电容和排阻,最后就是他的BIOS了
呵呵
各位见笑了,在问问你们的软件在那淘的啊

网友(2009-03-05):
不错··这个经验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