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电流只能升到0.05V

楼主(2008-12-29):
笔记本待机电流正常,但开机后电流只能升到0.05V,这应该查哪个部分呢,CPU没有供电,但19V也送到上管和PWM芯片了,没什么思路修,请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想应该是mA吗,你那块板还没有上电呢.查上电路就好了

网友:
象这样的情况是北桥有关系.或者是它有一组电压没有供上.还有就是南桥的1.8V没有供上

网友:
一般南桥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本本?型号?

网友:
先量量各供点电感,短路的话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国产本子,还是进口本子,要是国产本子,待机电流为0.05应该是正常的,要是进口本子0.05就不正常了,你说的不够详细,什么本子,问题故障说的详细点,国产的本子0.05的换查各个电感的电压出来了没,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进口本子是什么本子?

网友:
看看南桥的晶振和电压.及开机芯片电路

网友:
触发不了,南桥,EC坏的可能性大。看看待机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