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辅助电源中这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8-12-29):
“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动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就是这句话不懂的。就是L2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怎么经过C44的。

有的朋友要我将没充电的C44看成是一个导线,有的朋友从电容两端电压的电荷相等。还有的朋友跟我说是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我想哪位朋友再向我解释解释,还是很迷惑。

网友:
<就是L2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怎么经过C44的>个人认为感应电动势不是经过C44而是对C44进行充、放电,通过C44两端D电压的变化,加速去Q15导通和截止。

网友:
那是怎么充放电的呢?电容两端的电压是落后电流90度的。也就是U=Q/C,随着电容两端的充电电流的增大,电容两端才产生的电压。那么L2给C44充电,应该是先有充电电流,然后C44两端产生电压,这样让Q15迅速饱和。但是上面还有一句话是: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注入Q15的基极电流越来越少,Q15退出饱和而进入放大状态,L1绕组的振荡电流减小,由于电感线圈中的电流不能跃变,L1绕组感应电势反相,L2绕组的反相感应电势经R70、C41、D41回路向C41充电,C41正极接地,负极负电位,使ZD3、D30导通,Q15基极被迅速拉至负电位,Q15截止。

网友:
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动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注入Q15的基极电流越来越少,Q15退出饱和而进入放大状态。

这2句话结合在一起真的想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