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故障请教

楼主(2008-12-29):
以前接了块斯巴达克845主板,强制上电后1117发烫很厉害,测pci A14短路,拆I/O后还是短路,无网卡芯片,判断为SB坏。 今天接了INTEL D915检测紫5V短路,检测PCI  A14也短路,上电 5VSB转3.3VSB的1117非常汤,其它无发烫的元件,拆掉还是5VSB 3.3SB短路,I/O是SMC的不知到其引脚定义,网卡芯片是BGA的,如果拆掉I/O后还短路,是否是SB的问题,打PCI的阻值正常,不敢上CPU,请教思路。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你还是先把网卡拆下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