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插拔VGA接口引起的发黄缺色

楼主(2008-12-29):
8600GT 开机没接上vag接口....从另外一个开机的电脑上 热拔了一个....插上后 发黄...缺红色...这个还有的修吗/??/怎么修理呢...?之前显卡是好的..现在重新开机也是 发黄了...一直都是..驱动也重新装过还是不行..卸载的显卡还是开机就发黄一直都是...

对不起版主 发错区了..能不能给转一下显卡区..谢谢..

网友:
是不是VGA线的问题的,不是的话差下RGB的对地阻值,还不行就加热主芯片

网友:
VGA线 在刚刚拔下来的机器上是正常的..再插回去还是正常... 就 是8600这个卡接上就发黄.

网友:
VGA线我从来都是热插拔的,本身也支持,笔记本外接显示不都是热插拔么, 这种卡一般都有双接口,楼主试下另外一个接口看看,VGA线本身不良好像不会有偏色,见过有噪点和拖影的.

网友:
把红色的保护二极管拆掉试试。

网友:
先看是线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线的话做个头子就好了 显卡的话看接黄线的电感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