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士康845GV主板跑码不亮

楼主(2008-12-29):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845GV板开机有嘟一声,插上诊断卡由C1一直跑到FF显示器就是不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排队显示器问题,就是板子的问题了,看看北桥空焊不,或者刷BIOS看看

网友:
如果BIOS有问题不会一直由C1跑到FF 可惜我手上没有烧录器

北桥曾用手指大力压过也没见好转.更不是VGA接口松

网友:
1,  加焊NB
2.再查下显示器,  包括数据线

网友:
明天加焊一下NB试试,但我曾用手指大国压过北桥也不行,我想虚焊性不大,如果不是虚焊那就真没哈维修思路了

网友:
不很明白是C1跳变FF还是能过26757F。如果是第种那就查北桥--VGA.

网友:
你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啊,如果是集成显卡,就看一下显卡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vga接口没问题就是北桥问题了,我遇到好几块这样子的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