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PE主板怪病!!!

楼主(2008-12-29):
今天接了一块技嘉865PE的主板顾客拿来说进不了系统,后来我吧U.显卡.内存装好点亮了可是在检测完内存之后该认硬盘的时候就死机了。(就是检测完内存524......多少KB之后就什么也没了就死机了)BIOS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不接硬盘也死机。请问各位高手应重哪开刀.....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看看板子什么地方是不是有空焊的情况,CPU座和桥

网友:
估计是没有什么空焊的

网友:
应该是U的问题,重点查.
我遇到过一个.什么都好,开机几秒就死机. 后来,重新插了下U, 好了.

网友:
先检查下主板上的电容,看有无鼓包漏液,再清理下灰尘。。

网友:
加焊下U座最好,有时补焊一下可能就得了。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是不是足够,还有就是内存供电的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电容没有古包的 内存供电也没问题

网友:
奇怪的是我插了一个256mb的内存他还显示512mb是哪的问题

网友:
打阻值啊打阻值(北桥到内存)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啊

网友:
重点查内存部份

网友:
内存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