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A8,而且不停的重启

楼主(2008-12-29):
我手上有块华硕主板,845的,   5V3.3V内存等供电都正常,复位正常
上U和内存跑到A8后不停重启,用假负载上电,不见掉电,不见重启,查了一下CPU主供电,正常!!对地也没有短路
希望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思路,关键是思路!!!!!(引用黑马思路老师的经典名言)

网友:
掉得好快呀,高手回答一下好吗?真心求助呀

网友:
电源换了新的没有? 看CPU电容有没有暴。。。

网友:
A8,内存不过。重点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内存的电压,时钟,系统总线电压。如都正常,考虑换下IO。再就是要留意串口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6-1-1.html
论坛里有个A7的专题,应该和A8差不多 里面总结:

1。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跳变的;

2。北桥虚焊,致内存时钟,AD线不正常的;

3。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

4。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5。内存兼容问题;
6.、CPU座空焊
7.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

网友:
BIOS刷就会OK。

网友:
感觉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嘿嘿!不知道偶的关点对不,那次也遇到一张华硕的板重复跑A8,不过是北桥到内存的数据线断了,接好后就好了,就只遇到过发地一张,其实正常出故障的一般不跑那数,你也仔细看看吧,万一就是线断了喃

网友:
换块CPU看下吧 不行就查复位电路!!

网友:
可考虑先刷BIOS,如果不行再考虑换IO

网友:
我上次修的那个跑A7的那个 是更换的供电管才好的。软故障最难搞  建议一个一个的先代换一下也许会有异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