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炉怎么使用

楼主(2008-12-29):
锡炉想给478的板子换座,搜索了下,没搜到,所以问下,怎么使用方法?

网友:
不如直接用炉子换吧! 风枪也可以.

网友:
不如直接用炉子换吧!
什么炉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咖啡炉,温孔电炉子,都可以!
坛子搜一下应该有滴
以前张先生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