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如何跑线路

楼主(2008-12-29):
怎么去跑线路.跑线路首先表得好用尤其是表笔,最好在表笔上加根钢针.
  (1)跑线路首先先要分清跑哪跟线.

  象开机电路中跑哪根线要分清.分清哪根是供电拿根是信号.象83627的IO它是高电压触发的那它的角应该有跟接供电的,那你应该跑另一根没电压的那针.如果是一根接地了那你立码应该想到它中间肯定有转换电路,因为83627是高电压触发。

  (2)跑到一些元器件应该从哪个元件继续往下跑

  1.如果碰到电阻要知道是大电阻还是小电阻,大电阻接供电或者地线,小电阻走信号.
  2.如果跑到电容就当它不存在,因为电容在主板上大多数是滤波的一端肯定接地了.所以不要去管.
  3.如果跑到三极管看跑到哪一极,一般这三个极都要跑一下的.
  4.如果跑到门电路那你应该知道门电路管角定义哪角进哪角出,跑到输入角那你应该在冲输出角继续往下跑.(跑到输出角那就得看输入角是哪里过来的.输入角和输出角是不通的要记住这种的在绿线到IO或南桥的线路中会遇到),不要跑到入角以后就不知道去跑哪了.
  5.还有就是跑到二极管,到二极管后要看是正极还是负极.在复位电路中会遇到.

  (3)还有些就是线进槽子了,那你最好先在槽子四周划出来的线,记住不要划断了划不到在去后边找出来的线,找这个线也不是乱找就在那槽子覆盖的面积里找不用去一边划的.

  跑线路基本上就这么多吧,主要还是得多跑跑,熟能生巧嘛.还要对着所讲的电路图跑.这样才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不然你不懂原理瞎跑怎么也跑不通的. 还有就是最好一边跑一边把图画下来这样你才不会乱.跑线路是由一个菜鸟到普通修理员一个进步最快的方法.跑的多了以后一看就知道了.象我原来跑线路最少跑过100片以上.现在都是一看就知道这线路怎么接的,是去哪的.跑线路不要急噪心情要放松.说这些吧希望多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主板上的走线,分为粗线和细线 粗线在主板上为供电线和地线,细线为信号线,我们说的就是跑线路,大部分是跑这个细线,跑供电电路就要循着粗线找了。
  跑线路中的常见问题
  1、        跑电路时必须断电,拔下ATX插头,查找CMOS相关电路时,应取下CMOS电池。
  2、        碰到电容,一般都是做滤波用的,为旁路。
  3、        碰到阻值比较大的电阻时,如472等,如其一端相连粗线,则一为供电、二为地线。
  4、        跑电路不要只去听万用表的蜂鸣声,应去看数值,多数万用表在二极管档数值为40左右时就会蜂鸣。
  5、        尽量使用头尖一些的表笔,或在表笔末端加上一根钢针。

  我补充:
  1.遇到圆孔考虑过孔到主板背面
  2.跑线路不一定要一成不变的死跑,首先明确线路走向和基本原理图后对于大跨度的追线比较有帮助

网友:
这个帖子我在论坛上看过。你是转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