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主板更换电容的事项

楼主(2008-12-29):
问问坛子里的高手在更换主板电容时,配合使用不锈钢空心针吗?这种东西好用吗?请飞翔大哥及十三天等赐教

网友:
他们俩肯定不用, 我以前用圆规针.

网友:
换电容的方法N多种呀,最快的是两脚堆锡

网友:
谢谢张老及坛子里的高手给俺的的回复!!!看来还是经验熟能生巧啊

网友:
普通的打针的针头用过,专用的通针也用过,只要大小合适就行

就你的不锈钢空心针没见过

网友:
刀头加堆锡法 应该很好用啊

网友:
如果孔被锡堵住了,在电路板背面再加适量的锡,然后用吸锡器一举吸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