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接口上的针脚之间的关系和不上网的原因

楼主(2008-12-29):
网卡接口上的针脚之间的关系和不上网的原因请看图,象图1的情况是由于南桥问题引起的,这个是联想天逸100的机器上出现的现象,顾写出来记录一下,比较特殊

网友:
这位兄弟总结的不错呀。
软网卡不能上网大部分都是SB的故障。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我的网卡经常断线和这个有关么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细心..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掉线,而不是掉线后在上不了网了,是不是动动网线就能上了.要是这样你就检查一下网口的针,把每个都稍微调起一些看怎么,要是好了,就换个网口.若是一直不认网线那就把隔离线圈给处理一下,或换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天意100的机器,现象也是不能上网,具体情况是这样: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网卡设备,并且可以安装上驱动,可是在网上邻居属性中却看不见本地连接.把网卡卸载了反而机器蓝屏重启,这让我想起上一次的天逸100不上网,在改MAC地址时也是蓝屏重启,后来换了南桥好了.这次就没多考虑,就直接把南桥换了.哦棵问题解决.可以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