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936手柄的使用中的安全问题。

楼主(2008-12-29):
请问达人,下图国产936手柄的有一根黑线有点烧焦,就是连住弹环包有热缩管的那根黑线,这个手柄还安不安全,还可以使用吗?

网友:
猛一看我还以为是飞镖呢。
烧焦了肯定不安全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自己动手改改了!

网友:
是因为你长时间干烧,搞得里面的焊锡融化了,造成短路,,我的AT就是这样坏的,,,,,,,,,,,,,,你应该换个手柄,里面的焊点用最难融的焊锡来焊他

网友:
一根线烧了 处理一下就行了吧 不用整个换的 安全方面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黑线是接地线,你量一下黑线和外壳通不通?有不少机器都不接这根线,问题应该不大~你可以把这根线处理一下~只要不和别的线短接就行了~!

网友:
这个手柄现在通电使用应该是正常的,既然对安全威胁不大就凑合着用,我对改线不懂,我这手柄才买来用两三次就成这样的,因为头次使用时发热芯不小心沾到到一些焊油会不会给这个影响了也不好说,只能说明几十块钱的936焊台配的手柄质量太差了,谢谢大家的推荐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