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7000NA2屏先变红,跟住黑屏,有字无灯光,高压条 ...
富士通7000NA2屏先变红,跟住黑屏,有字无灯光,高压条滋滋响

楼主(2008-12-30):
富士通7000NA2屏先变红,跟住黑屏,有字无灯光,高压条滋滋响,诂计高压条有问题,如何入手检测
黑屏

网友:
灯管接别的高压条子试试,应该是灯管老化,电流过大保护了。奇怪的是高压包还会滋滋响。

网友:
像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非常明显了啊,反正问题就出在高压板跟灯管上。如果这样的情况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还搞什么维修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没的坏是灯管坏了 红是灯管坏的主要表现 而暗除了灯管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后面的声音应该是灯管 还有种可能是高压板上的线圈漏电声音

网友(2009-03-30):
呵呵是灯管的问题的楼主

网友:
灯管坏掉,换坏管好了,有可能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