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12-30):
845能点亮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CPU供电电感没电压··管子全是好的·不知道怎么下手??我是新手请问那位高手指点指点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复位灯常亮,CPU不复位,应该是主板的复位电路有问题,查南桥旁边的小电容小电阻二极管是否好着呢,看CPU是否有供电?

网友:
不跑码,检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CPU没有电压,换个CPU试下.再就是测下CPU周围的场管.场管没有问题,就换电源芯片试下.

网友:
主板支持CPU吗  CD和老C4的交叉换换

CPU没有主供电,供电管是不是好的,再看供电主芯片

网友:
查CPU的供电,有些DEBUG卡的复位灯就是长亮的,复位时才闪一下。

网友:
换CPU后不行加焊CPU底座(常见故障)。

网友:
试看其它供电有没有正常,特别是南桥的供电是否短路.南桥短路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然后换CPU供电主控看看

网友:
把电源ic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