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K8T800-ATI9550开机就花屏..

楼主(2008-12-30):
内存没问题.显卡也没花...主板BIOS也刷过了..开机还是花屏.谁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换换先卡插槽附近的 滤波电容~  我曾经修好过好几块类似的毛病~ 都是独立显卡的板子花屏

网友:
一会换一下试试,在看看还有没有出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说说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大概有10多块同样问题的板子...哎.

网友:
上别的卡花不花?

网友:
上别的卡一样花...明天拿朋友那让他在看看,他说他原来修过一批这样问题的板卡..

网友:
显卡测试绝对没问题,也换显卡了。。。也同样问题。。

网友:
和桥有关  我有个板 加焊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主要是电源不稳定,主板用了劣质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