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汉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一全汉小电源,,刚开始是各输出电压严重偏低,拆开一看,有几个电容鼓了,换了后,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转了,接一个能转的烂硬盘,各输出电压也正常了,可是上到台机上去,能正常触发,可电脑不能点亮,也就是说,电源带不起负载,,这是哪还有问题,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pg信号。

网友:
查灰色线,点开了以后是有电压的,待机的时候是低电平,

网友:
输出的肖特基管测过没有?全汉电源的用料不错的,电容爆的话查查与之相连的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灰线电压元问题。。。

网友:
所有输出的滤波电容都要更换。不行,才再检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