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焊接总是不好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本人用一个高迪952的风枪焊接,已经用n多废旧网卡练习焊接,现在自我感觉焊接很好,引脚对齐良好,洗板后基本看不出换过,绝对没有虚焊(因为我都用烙铁补焊过了),但是用好的网卡练习拆卸和焊接的时候却发现,把好网卡的芯片拆下来再吹回去,就坏了,把网卡插到计算机上就检测不到了,真是郁闷,请问高手们有没有好的指导意见啊、

网友:
控制温度, ,温度绝对是关键

网友:
不能往芯片上边吹,要吹管脚,还有就是温度掌握了,你老拿烙铁焊什么,那还不如直接用烙铁焊了呢!

网友:
做好先用吸锡带吸干净  再用  烙铁焊

网友:
温度和时间加经验决定你的成败

网友:
哈哈哈这就是垃圾风枪不爽的地方了,温度控制不好就暴芯片,你可以调低一点哦,或者,换个旋转风的,

网友:
真的是温度的关系吗?我把风枪的温度现在是打在3和4之间,风枪吹3厘米的纸张,可以看到纸张有白转黄再转黑,还有这个高迪的风枪的电源线插头上没有接地线,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还是温度的问题吧 我用LZ同样的方法也费了好多的网卡 现在好多了 要多练习

网友:
一般就是溫度和時間的控制沒掌握好。還要多多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