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Sonic 疑难问题

楼主(2008-12-30):
优派VB1510E   855GM 芯片组,外形跟紫光和长城一样,故障为用电池跑3D不 掉电,

但插上电源跑3D几秒钟就掉电,风扇运转正常CPU散热片温度也 不 是 很烫。ADP3205换过,

CPU也换了,不跑3D用 几个小时都正常,南桥重值珠做了,故障依旧。会不会跟855GME有

联系呀,希望各位师傅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应该有所收获

网友:
偶 今天上午用该机上网下载东西和看视频都没有掉电,
难道是插上电源后跑3D时,CPU全负荷运行时电流过大而导致保护

电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