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笔记本无法从光驱启动,如果装系统?

楼主(2008-12-30):
一台破IBM T20
笔记本
,系统崩了,重做系统。
已经进bios将光驱调整到最顶端,启动时也不从光驱启动,用F12选择也没用,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是不是要刷BIOS呀?
搞不清楚这个破笔记本正事不干都干什么去了!郁闷!
希望知道的说说,多谢
刷BIOS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做一下ghost系统,一般可以认的

网友:
补充说明:光驱是好的。
感觉是bios的问题,大家说说,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放光盘吧
要不就是光驱挂了
取硬盘来在其他机子GHOST后
装回去解压!

网友:
楼上的各位,刷bios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首先进去BIOS里看看能否认到光驱,如果在BIOS里认不到光驱,刷新BIOS是能解决问题的.如果能认到光驱你有没有多试几张光盘看看也许是你的光驱的读碟能力差些,比较挑碟吧.

网友:
楼上的哥们,T20怎么看BIOS认到光驱?
求解!

网友:
有个Boot什么的选项,里面有型号。T20这个机子硬盘拿下来Ghost,装回去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
拿到其它机,GHSOT能行

网友:
试过了,ghost之后报“NTLDR IS MISSING”,用不是GHOST版光盘装到复制完了再拿到机子上来也报相同的故障,拿到台式机上可以正常启动。
怎么搞?郁闷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重新分区。是不是在台式机上做完了ghost还进了系统,如果是的话你就只做完ghost后接到笔记本上试一下

网友:
开机出现IBM的LOGO以后按ESC 就可以看见检到的IDE设备了!这个画面过的比较快,要仔细看!

网友:
下载一个USBOT.通过U盘来装系统

网友:
楼主先确定光驱是好的,在别人机器上试试
在试试升级一下BIOS
实在不行,就到别人机器上ghost一个系统

网友B:
把你的硬盘装到别的机器上重新分区,然后ghost等走到百分之百的时候关机,然后在换回你的机器上,在试试应该回好的

网友:
有个联想E100的本子也是不能光驱启动,BIOS里设置也不行,可进系统后却能用光驱,该怎么处理

网友:
BIOS是没问题的,不要考虑它,好多笔记本都是这样子,装系统不要寄希望于光驱,直接拆下来GHOST,有些笔记本用安装盘是可以装进去的,但GHOST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