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xad+

楼主(2008-12-30):
精英  p4vxad+  AGP显卡供电3.3V 正常吗??

      我这张板的问题是,板上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CPU,AGV槽上供电的3.3V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 点      BIOS 刷过

网友:
检查一下CPU工电路 新手

网友:
是ECS 的吗
CPU 座如是BGA 的话 空焊的可能性较大。
还有北桥也容易空焊 此板的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