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550显卡故障

楼主(2008-12-30):
开机无显示锋鸣器发出一长两短的声_请问是什么问题_(直接发图片发不了)

网友:
帮你传上来了

网友:
难到没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重新用橡皮擦擦拭显卡金手指,去掉氧化层,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了,再重新插到主板上,如果还是发出这样的声音,那就说明是显卡坏了

网友: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试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来跟你说!

这种问题嘛一般都是显卡虚汗了撒 要么就是主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