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电压输出不够

楼主(2008-12-30):
我修了个ATX电源,待机电压和pg电压正常有5v。短接后其它的所有电压都不够,3.3只有2.5v。  12v只有8.5v  5v只有4v。。。。。。先以为电源管理芯片坏了(339和7500的)都换了后还是那样。这个应该是哪个电阻坏了吧!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知道的师傅帮下忙晒   谢谢了哈

网友:
300V滤波电容!电源震荡电容,稳压电路上光耦及电容

网友:
大哥电容应该没坏,看起很新,光藕量了没穿,要是穿了也就没电了哈!如果是哪个单个电容有问题也应该是哪一路电压不正常呀,现在都不正常呀!我先换个光藕试试,谢谢了哈朋友!!!我还是认为是那个电阻坏了,不过还没找到

网友:
谢谢 大家

问题解决了,是变压器旁边有个电阻坏了换后好了!!!

网友:
哪个电阻呀,干什么用的,

网友:
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上不了图了,钱都收了,东西都拿走了

网友:
是哪个变压器旁边的电阻?

网友A:
呵呵...我知道啊!是T3866三极管震荡电容的限流电阻,三个红环的!!!我也遇到了.....表的是2.2千欧的变成40千欧了

网友:
呵呵   我修好后都忘了是多大的了  谢谢补充哈

网友(2009-01-30):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知道啊!是T3866三极管震荡电容的限流电阻,三个红环的!!!我也遇到了.....表的是2.2千欧的变成40千欧了

老大說的是輔助電源嗎? 因為主電源好沒什麼震荡电容?
開版大說的是短接後主電源電壓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