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S7-E开机不跑码

楼主(2008-12-30):
ABIT IS7-E开机不跑码,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时钟电压正常.没有
示波器
,无法测波型.已刷BIOS,换IO. 时钟芯片没有换.没有思路,请赐教.或求
电路图
.
刷BIOS

网友:
升技的板U座也爱空焊
如果U座是BGA的,就要注意了!

网友:
谢谢了,拆开U座塑料,发现U 座里面有几个铜片,本来每个孔是二个的,现在只有一个了,另一个不是短了,就是没有了.测对地二极值有460多,正常的几个是380左右,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如果是,没有BGA,主板报废了.我手按U座是没有用的.还是不跑码

网友:
最新更新了,BIOS 第24脚没有低电平,各位老大,怎么查啊.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