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02不触发,高手救命啊

楼主(2008-12-30):
IO.南桥都起振,IO.南桥这两个芯片也换过,触发键的信号已经到了IO,各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只是3V 5V的对地阻值只有70欧,好像有点不对劲,但电压又正常,待机电流0.04,哪位老大有高招啊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把网卡拆掉就待机0.01

网友:
网卡本来就是在待机状态下也工作的,拆了网卡待机电流当然会减小点了,还是继续查开机条件吧。供电,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