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的NEC显示器

楼主(2008-12-30):
各位同仁们,请教一下。开机几秒钟后,马上自动关机,关机前,屏幕中间出现一个亮点,且马上消失

网友:
各关键点的关压是多少?是不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极少是偏转排插松了也是这样的呀

网友:
电压是保护了

谢谢你们的提醒:

经检察
1.行供电电压在40-50V之间
2.开机瞬间屏幕很亮,且偏蓝

网友:
关机打点,你看下显像管还是好的不?

网友:
估计行包不行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行包

我也怀疑是行包出了问题,开机启动就出现电源保护

网友:
请教

各位兄台:请问这个PN7501的型号的行包可以用别的型号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