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烧了

楼主(2008-12-30):
大哥哥们 小弟想问下,我一个电源 就是交换机上的电源,我的两个接地电阻给烧爆了,都是在400V电容下的两个电阻,我不知道怎么用色环计算阻值的,我想请求一下
问题1:那两个接地电阻烧了会有那些影响?
问题2:两个电阻的色环是;一个是 绿.蓝.白.金 一个是 橙.橙.白.金
在线等 小弟先谢谢!
可以联系QQ:497676180

网友:
有人在吗 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
第3位是白?不可能!!!!

网友:
兄弟,你那个电阻应该是大于300K以上的,一定不能少的.第三位应该不是白色的,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可能是烧白了

网友:
没有呀 是白色啊 又不能为银色 肯定是白色了 我用测色环的软件测试 第3环可以为白啊 而且我测的是40G欧姆 我有点不敢相信了 所以想大家指教一下 而且我没撤烧坏的那两个接地电阻时 后级电偶上有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那两个电阻影响的 前面电源是 后级烧了8个电容 2个1200UF 10V 6个3300UF 10V的 在就是烧的有2个接地电阻 换了电容那电偶后级就有电压

网友:
人呢 高手呀帮帮小弟

网友:
40G欧姆的电阻?我敢断言全世界没有一家电阻厂生产过这样的产品!!!!!

网友:
......问题是那两个电阻是不是会影响电压?我现在的问题就那样啊 大哥哥

网友:
回复 楼主:

绿是5;蓝是6;白是9;
橙是3;如果说你没有看错的话那就按照上面说的色环归宿的数字去套就是电阻的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