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技嘉GA-8I865GME-775主板用的是什么主控IC呀?

楼主(2008-12-30):
我有个GA-8I865GME-775的板
上面主控被人给卸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急!!!!!!!!!!!
那位大哥知道给我说一下呀

网友:
如果是这样乱拆过的话,没有维修价值了,说不定还动过别的元件了

网友:
八脚的电源驱动还在吗? 是HIP6601B吗?还有HIP6602B吗? 是的话主控可能是ISL6556BCR. 最好报一下主控是多少引脚的!

网友:
协控不是6601的,是5009M
主控是28PIN的

网友:
电源主IC为5018BMTC,扩展IC为5009M

网友:
求助要提供足够的信息,这样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一定要认为别人手里没有你说的东西(一般也不一定会有),也不一定很了解你说的东西.
当你提供的信息足够的时候,就可能有人帮你解决了. 估计上面的朋友就是根据你后来的信息才能提供.

网友:
5018或是5019,都可以换的,我有图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以后说清楚一点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给我发个过来吧

网友:
什么主控协控 都从哪里学来的?
U1 U3 U4 =FAN5009M-C1/SO8
U2=FAN5018BMTCX/TSSO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