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技术问题 华硕 939 型号为A8N-E 一开机 跑50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请教个技术问题  华硕 939 型号为A8N-E 一开机 跑50是哪的问题  BIOS刷过了 IO 8712 IXS 换过了独桥 加焊过了 还跑50  有20块一样的主板

网友:
是不是oem的,,以前有个给hp oem 的am2 ,也是当50,,,是cpu不支持

网友:
哦  我试  试

网友:
跑五零好像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吧,真的有时候五零很好修有时候就难了

网友:
桥有时需要多加焊两遍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心在飞翔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嗯  我再加焊一遍试一下

网友(2009-04-07):
还有可能座子也有虚焊的。

网友:
不要怀疑,档50都是桥坏。用新的,不要拆机的桥。

网友:
桥加焊,不简单的是温度问题,有更重要的因素。

网友:
一个挡50是桥有问题!
另个一个是你的测试卡不支持这主板,这板就是跑50的,我一般都不看他跑什么`
接上内存显卡,看显示不!

网友:
桥的问题
量一下PCI上的 ID信号可能会有发现

网友:
桥信号不对,注意信号的连接

网友:
桥到CPU中间都可以有问题,CPU座子也要考虑

网友:
一般式南桥啊。,还是北桥啊。那位老师说说

网友(2009-08-28):
我有碰到診斷卡顯示50, 但还是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目前市面上诊断卡碰到NVIDIA的芯片 939或754的主板, 例如:A8N-E主板
大部分有可能只会显示50,但是不代表主板是故障的, 是因为诊断卡无法正确识别讯息!

我都是注意诊断卡上的闪烁灯号(不是数码灯), 来判断主板是否正常运转!!

网友:
我也收了一片A8N-E的主板   拿回去测试也是跑50   以为是NF通病空焊   所以重新装了一编芯片 结果  还是老样子!  跑到50停住!  不过显示器有显示! 正常使用了一天!  第2天开机器就不行了  跑50  数码卡还是会闪   就是显示不出来!  又在焊了一次桥   结果是一样  还是不显示  郁闷了  没的新桥换!  只先放那里了! 哎

网友(2009-11-22):
加焊桥试试,我试过一块,加焊好了。

网友:
目前市面上诊断卡碰到NVIDIA的芯片 939或754的主板, 例如:A8N-E主板
大部分有可能只会显示50,但是不代表主板是故障的, 是因为诊断卡无法正确识别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