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容炸裂后无法显示

楼主(2008-12-30):
我的主板为845E 的。测试的时候开机是正常的。我吃完饭过来搞测试的时候,突然主板CPU上面的一个16V3300的电容就炸掉了。
后来,我自已找了一个换上去后还是不行。
请问是何原因呢?

网友:
电容炸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电压过高.你随便换上个电容,这要靠运气了.建议测一下,电压,芯片等

网友:
~~~会不会`~~正负接反了?

网友:
呵呵,可能是短路了吧

网友:
如果16v电容突然爆掉,凭经验,cpu应该烧掉了。供电管,线圈都查查。恐怕换上的电容。短时间内(一个月)还会爆

网友:
炸的话 一般是接反了吧 不然也不会炸的。  先看看有没有接反。

网友:
呵呵,LZ你先用测试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在确定问题吧,也不知道你是把那里搞坏了也不知道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接反!在查一下电路

网友:
搞清楚一点,华硕,V星有一些板啊,他的电容本来就是接反的,要以板上的其它电容的正反来判断的,哥们你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哦。什么东西接反了。 CPU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