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破解IBM主板BIOS密码

楼主(2008-12-30):
本人收了台IBM 本本,开机密码和硬盘密码都没有。不拆BIOS密码蕊片在解码器上解,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破解吗?还有硬盘密码。。。请各路高手指指   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IBM的本本密码芯片一般是在键盘下面的25CXX里面的,可以拆出来读下来用算号软件算出来,或是重写BIN,一般是七位的,

网友:
BIOS密码我不太清楚,但是硬盘的密码一般的GHOST里都可以破解软件,一般就是光盘起动里就有破解方法

网友:
基本上“开机密码”必须吹掉那个芯片,“硬盘的密码”可以摆平的人很少,花点钱找人摆平比较现实,IBM技术无敌呀!

网友:
ibm开机密码你 可以到网上搜一下,硬盘就 必须要用pc3000才行

网友:
问错地方了吧,应该去本本区去问吧,

网友:
多谢23楼

问题解决了,吹掉了BIOS蕊片换个另一个蕊片。硬盘密码用电脑公司特别版9。2系统干掉了。谢谢各位支持!!!愿新的一年里大家健康快乐,一路发发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密码用电脑公司特别版9。2系统干掉了。。。  数据也干掉了,是不是相当重新格式化了呢?

网友(2009-01-29):
GHOST里面的软件只能破解系统密码,真正的硬盘密码是要用PC3000刷固件才行!

网友:
真正的硬盘密码是要用PC3000刷固件才行

没有错,真正的硬盘密码要探针才能解密的,一般修硬盘的都懂,你的肯定不是固件级的密码,是XP系统密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