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5主板不上电,南桥不触发不热

楼主(2008-12-30):
用的是梅杰P35,带热管的,电源烧掉后主板就无法点亮了,CPU,显卡风扇皆不转!急,主板无发现有烧过的痕迹。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是哪里的问题?不会是南桥毁了吧?

网友:
P35目前还在保修呀,不是很急的话,我觉得送厂保修为好呀

网友:
没在保的话,先查各顶供电!!看测试卡代码

网友:
电源有故障会引起不触发
电源IC有故障也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清BIOS了么 ,如果一半主板出错误,要先清一下BIOS!

网友:
风扇都不转,这不明显少一项电嘛,肯定是12V没有呀,楼主查一下楼子有没有断线呢...从12V查起呢.我想肯定是那里断路了.....

网友:
请插上诊断卡,做初步检查
将诊断卡代码及其变化过程,测试结果发上来

网友:
先上电.看下可以触发吗?还看诊断卡跑码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电池还是无济于事!电源,主板,显卡,CPU 无一运作!双位DEBUG灯无显示?

网友:
先测测主板供电对地有没有短路

网友:
LZ的意思是板根本就不通电了。不能触发 启动电源了。换个电源,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

网友:
先从待机电压查起,5VSB,3.3VSB是否正常;开关针是否有3V以上电压,32.768是否起振,IO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