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BP-910

楼主(2008-12-30):
请问各位大哥,佳能LBP-910怎样安装网络共享??

网友:
先在安装打印机的电脑上把打印机设定为共享,然后用别的电脑在网上邻居里访问安装打印机的电脑,你会看到“LBP-910“,双击它,系统会提示你安装驱动,一直下一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