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加电不显示,跑代码FF

楼主(2008-12-30):
IBM X31加电不显示,跑代码FF
       IBM X31机器,客户送修的,加电不显示,跑代码FF,根据我们培训的时候内容分析,应该首先检测主板各个电压是否工作正常。
       拆开机器,清除了主板灰尘,根据讲课的时候讲的测试点,对地阻值都基本正常,静态下测不出问题,那就只能是在加电的情况下,然后用万表供电,短接键盘接口,第19针开机,同样跑FF代码,经测试发现2.5V的电压没有出来,初步判断为2.5V电压没有引起的
      接下来就断电,检修2.5的供电电路,经检测发现高端MOS管S和D极的之间的阻值只有200左右,明显偏低,把此MOS管拆下来,更换一个相同型号的,加电测试,代码从FF开始跳变了,28,38,52,06,关机,接上液晶屏一看,机器亮了。拷机一起正常。

网友:
谢谢高手分响,,,不知有没有图纸呢或一些资料呢???可否发一份呢

网友(2009-04-01):
跑00,那是CPU没有工作,

网友:
看看CPU旁边有无虚焊

网友:
那跑C0——又是什麽呢?

网友:
C0 很无语,BIOS NB 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