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加电不显 明显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08-12-30):
IBM R51 加电不显精典故障
  IBM R51 加电不显精典故障,客户送修的.先拨电池,光驱,硬盘,接上可调电源看,开机电流能跑到1A左右,外接测试卡代码跑00.说明供电都正常了,问题应该在是信号部分.
  拆开机器,按我们培训的时候维修思路,目测了一上主板上都没有明显痕迹,异物.用万用表在静态一下,测了一个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发现3.3V电感对地阻值30欧,5V110欧,很明显3.3V这一路有微短路.根据我们培训的时候讲的3.3V在待机的时候输出的地方,我们进一一排除.根据我们培训里面讲的这个机器的南桥采用的82801DBM南桥比较爱坏.为了进一步确定.我们重新接电开机,用手去触摸南桥,明显感觉到温度出现异常,烫手.最后确定南桥内部微短路导致的.
  上BGA焊台重新更换一个82801DBM的南桥,这种南桥的我们的成功率在95%以上.更换以后,加电测试,一切正常.重新装机,拷机一个下午,一切正常.

网友:
又挣钱了, 呵呵, 论坛里就要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