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1G低温开机掉电的解决

楼主(2008-12-30):
手头有一块厂家返修回来的N61G(PCB板上印的是NC65-M2,其实不是的),夏天用到前些日子还好好的,啥问题没有,就是前几天天气转冷(广东,室温约10-15摄氏度)后发现开机马上掉电,开上好几遍又可以开机了,但关机超过一个小时左右,故障依旧。
解决方法:找到CB317的位置(拆掉散热器支架才能看到),如果上面是空的,就加上一片1u/16v的贴片,如果已有,那就去掉换新的。
希望可以帮到一些手上有次缺陷板的朋友,免去在黑暗中摸索的痛苦~

华邦的pwm,电容就接在此IC的vcc上

网友:
能不能把图片一起发上来看看。。。

网友:
是什么原理那??LZ能分享下吗??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不是和电源ic相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PWM芯片是华邦w83321g,电容连接的是它的VCC(5v),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原理!方法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可以说是无心插柳

网友:
这板偷工省料真是够变态啊。

网友:
是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已解决)是温度控制电路的问题,一般把这个电容拿掉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把BIOS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哦。C61板常有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得。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2009-02-21):
可以说是C61板通病了!我遇到好几块了!!!擦BIOS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0-03-19):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只不过自己动手能力差,不知道能不能搞好~·

网友:
这个问题还未遇到过,就是不知道原理了

网友:
主板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