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t9202那么好坏啊 ?

楼主(2008-12-30):
最近修拉几十块富士通915的主板
来的 时候是过电不亮
后来测电压发现rt9202没有输出
换啦以后正常开机 能进系统
可是他控制的那两个场管非常烫
有一个电容也非常烫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主板

网友:
可能是质量不行,这个东西就是爱坏。

网友(2010-01-26):
呵呵 楼主 新手我今天也修了和你一样的板子 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下如何测它的电压的。各脚应是多少,能说下吗

网友:
主要是桥的功率大。导致9202长期在高温下工作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