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

楼主(2008-12-30):
我有一张MS-6728 原来故障是不触发的,换了MS-5后,触发故障解决了,可是开机20秒口就自动关机。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MS的主板 我也有块 是能开机 但内存电压慢慢变底 我换了M-5 没用
一下换了3个都没用 都不知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在换个MS-5试下
拔掉CPU供电的12V或不上CPU会不会掉

网友(2009-03-31):
V星的MS芯片真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