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为何很烫

楼主(2008-12-30):
今天接到一台AOC B774的CRT经检查仅烧管C5929。为了防止换新后再烧。依次检查了逆程电容,CS电容,双阻尼管,行管幅管均良好。上假负载主电源53V正常,B+电压在DOS下为63V,进入各级系统后,为1024*768*75为120V也正常。此时手摸行管很烫。怀疑行负载重,断开主电源53V与B+间,测其电流为240MA也不大,测行推动部分的限流电阻为35欧(标称是33),滤波电容也没失容。拷机两小时后,拆开摸行管及其散热片烫得很。担心时间久了再烧行管。行电路已全面补焊。

网友:
以前修AOC的烧行管。多是因为高压包及行电路上虚焊严重。一般换行管后。全面补焊行电路后直接装好,拷几个小时没问题就交用户了,也没返修的,这个机子却没有虚焊处,且象别人以前换过行管又补焊了高压包, 又烧了行管的,所以才这样担心,

网友:
是不是行频有问题,过烫大都跟正程时间过长有关,建议还是看下行振荡和行推动,实在查不出问题,换大功率行管加大散热片。

网友:
一定不行,就加个风扇,以前有个AOC的发烫,那是夏天,加了风扇后至今多半年了也没坏,再拷几小时看怎么样

网友:
在拷半天,不坏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行推动管性能不好,也可能行管会很热~!

网友:
一般加上散热硅脂,安装好的话,补焊好的话,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发热那是肯定的,

网友:
看热的程度.在半个小时内发热.但不是烫手的话.就是正常.如果是冬天的话要一个小时后去摸.不烫手的话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经验,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09-03-28):
我修了一 飞利普的17"彩显,行管开机1小时后变很汤,然后就保护了,但没烧,换了原厂的也一样,至今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