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球总是有一些植不上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12-30):
自己自制了一个bga能成功卸下南北桥,可是现在植球总有些球植不上,对植不上的部分,不知大家有什么高招呢,另外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估计什么地方有问题,我用的是煌煌助焊膏,球是用的台湾恒硕的

网友:
焊点需要清理干净,焊膏不能太多。

网友:
我清理干净了,卸下后采用吸锡线也处理了,而且用洗板水也洗过,

网友:
看下焊盘上能否上锡,不能上就用刀片处理一下焊盘再炽球!

网友:
用专用的无铅BGA助焊膏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基地的那种好象是100多吧! 效果好得很!

网友:
1:把焊盘拖干净
2:把芯片清洗干净
3:用好一点的焊膏,只抹薄薄的一层

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我用20一盒的那种也可以哈,

网友:
另外用850加热的话, 要匀速平行的来回转动的,这样锡珠就可以全部植上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吹的时间不够造成的啊,还有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吹到每一个点上面,